cadence16.5 **不成功。。。 求助!! 各位帮忙看看 谢了

楼主(2012-12-23):
之前安装过pads9.3     昨天安装cadence 16.5   按照网上破解的步骤做的,可是破解不成功。。。  麻烦各位看看    情况如上图      谢谢了

楼主:
呼叫 forget版主帮忙看看

网友A:
你的环境变量路径不对
在电脑属性环境变量中查看CDS_LIC_FILE的路径是否正确或者到底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手动添加一下环境变量并确保路径目录中有CDS_LIC_FILE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环境变量路径不对
在电脑属性环境变量中查看CDS_LIC_FILE的路径是否正确或者到底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 ...

forgot版主你好,第一张图应该是**成功了吗    但是点击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 unity  就出现后面两个图的情况???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forgot版主你好,第一张图应该是**成功了吗    但是点击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 unity  就出现后 ...

电脑安装过PADS之后安装cadence有环境变量会冲突   需要把cadence的放在PADS之前才可以,这个我遇到过
但是这是针对ORCAD不能使用,对allegro是不冲突的
你参照文库的办法修改一下环境变量   因为我现在这个电脑没装cadence  也没法帮你看
16.5  16.3  我都装过很多次   都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安装过PADS之后安装cadence有环境变量会冲突   需要把cadence的放在PADS之前才可以,这个我遇到过
但 ...

好的   谢谢forgot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