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无感控制检测反电动势滤波问题(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2-12-23):
本人在做一款无刷无感控制的电动工具的方案,我现在是用AD来采样反电动势。
碰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当电机负载加大到一定程度(约18V 负载电流30A)时,电机出现卡死的现象,据分析,是因为负载电流大时,整个控制板上的干扰也非常大,这时AD采样反电动势出错,而导致了电死卡死。
同于这种控制时间要求高,所以我的AD采样数据后没有经过滤波。
希望有高人能指点用AD采样反电动势的滤波方法? 感谢

网友A:
如果信号来源干扰很大,如何处理,都不见得好,而且滤波计算 需要时间,很麻烦。。建议你还是在硬件上进行处理。硬件上做抗干扰应该还是有必要的。不然整个系统都不稳定。

网友B:
硬件滤波是必要, 必须的.
软件滤波也可以考虑, 反电势信号并不是突变的信号, 使用滤波电路, 不会造成不良后果

网友C:
可以考虑软件滤波

楼主:
本人现在在软件上加了滤波,效果有所改进,但没有非常好的改善,谢谢各位!

楼主:
本人现在问题已经解决 源于下述资料的功劳--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

https://bbs.21ic.com/icview-405923-1-1.html

里面的理论与思路非常实用,特别的30度延时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