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网弄的licence creator总说期满,不能build

楼主(2012-12-23):
官网弄的licence creator总说期满,不能build

网友A:
能否给一下完整的提示信息?感觉像是KEIL的问题

网友B:
直接去Keil网站,注册一下,会发个免费使用1年的license。

楼主:
试过两个了,还是不行。。。

网友B:
找了**版吧,这么费劲。

网友C:
假如用的psoc3的话,cypress 有免费的。

网友D:
试过两个什么了?keil的licence?

楼主:
我是从官网下的,除了官网有下载地址吗?

网友E:
从CY下的应该没问题,你也可以找当地的代理商实地看一下

网友A:
打开creator,
点help/Register/keil,
然后一步步做就可以了

网友F:
license需要买吗,网上没有下载?

网友D:
好像有一种方法,不用license也可以使,就是费时间,要花很多精力。

网友E:
当你买CY的产品的时候,应该会送一个光盘,里面应该软件和LICENSE都有吧

网友A:
有点乱,楼主说的到底是keil的license还是creator本身的license

网友B:
把软件重装下,而且要把创建的文件夹全删掉

网友G:
对,包括c盘和安装盘

楼主:
嗯,我试试,结贴了

楼主:
多谢大家啊

网友H:
  You can register your Keil licence using following 2 methods:
From Keil MicroVision IDE:
1. Go to Uv4.exe (that gets installer along with PSoC Creator) in C:\Program Files\Cypress\PSoC Creator\2.0\PSoC Creator\import\keil\pk51\9.03\UV4\Uv4.exe.
2. Click on File->Licence Management. Add your LIC code here and Click on "Add LIC". The licence gets added.
By renaming "_TOOLS.INI"
1. Rename "_Tools.ini" to "Tools.ini" in the path "C:\Program Files\Cypress\PSoC Creator\2.0\PSoC Creator\import\keil\pk51\9.03"
2. Now add your LIC code in PSoC Creator, Help->Register->Keil and click on "Add LIC". The licence gets added.

网友I:
楼主可以了吗?傳說勝劍网友说的是最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