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支持在线编程和仿真嘛?

楼主(2012-12-23):
最近准备换国产单片机,PIC太贵了

网友A:
每次一个新单片机最烦的就是开发工具的使用

楼主:
中颖的在线程序下载器和仿真器多少钱,相关的软件在哪里下?

网友B:
仿真器300
软件官网啊,呵呵http://www.sinowealth.com

楼主:
恩,知道了,有个问题我没在手册上找到,我想问下SH79F162在省电模式下需要的电流是多大?

网友C:
规格书的109页

楼主:
编程时使用ZLG的TKstudio进行编程可以吗

楼主:
该怎么选里面的型号

网友D:
楼上说得,常态为高,起始信号是低电平,然后等时采样,完成后是停止位,电平为高,然后捕获下一次起始数据位

网友E:
编程一般用KEILC,中颖有相关的插件

网友F:
对,安装后可选择相应的型号.

网友G:
其实仿真器等可与中颖或中颖代理取得联系

网友D:
推荐用中颖的,性价比相当不错.

网友H:
不知道中颖的C编译器怎样?之前用过合泰的,C很烂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中颖的C编译器怎样?之前用过合泰的,C很烂

8051,c用keil的

网友A:
呵呵,如果不需要内部EEPROM,那可选择的余地确实很大。

网友C:
PIC确实市场在严重缩水。呵呵,中颖势头很猛,性价比好

楼主:
嗯,大势所趋,就讨论到这吧,多谢大家

网友J:
按常规KEIL C51及8051去用。可以用串口线ISP编程,也可以用JET51仿真调试。需要支持的找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