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数据丢包问题

楼主(2012-12-23):
本人实现串口C和AN网数据的转换,数据量小时不会丢包,但是数据量很大时,就会出现CAN给串口的数据就会有丢包现象,虽然不多,但是偶尔会有一个字节的丢失,请问各路大虾,这是怎么回事啊?
CAN接接收是中断方式,发送不是,串口收发都是中断方式。是不是串口发送也在中断里,在处理数据时影响到接收的了,但是查询方式实时性很差啊,没敢用查询。。。

网友A:
串口丢数据, 跟你的软件处理有关, 还是要看看你的代码里有没有 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丢数据, 跟你的软件处理有关, 还是要看看你的代码里有没有 BUG.

串口不稳定,发生大数据量时容易崩溃,程序没有Bug,串口有问题。。。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不稳定,发生大数据量时容易崩溃,程序没有Bug,串口有问题。。。谢谢 ...

发生大数据量时, 状态位变化快, 对软件处理和要求的响应速度的影响大.
我还是认为串口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要不, 让你抓到芯片设计缺陷了, 你中头奖了.
还是你的软件有缺陷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生大数据量时, 状态位变化快, 对软件处理和要求的响应速度的影响大.
我还是认为串口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

哈哈,你竟然怀疑我的软件,我同样的设计方法,在其他芯片都是很稳定的,就是STM32的不是很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你竟然怀疑我的软件,我同样的设计方法,在其他芯片都是很稳定的,就是STM32的不是很稳定。。。 ...

如果涉及硬件相关的寄存器, 那么在其他芯片上正常的软件, 搬过来就未必完全正常了

网友B:
   100%的软件问题。

   LZ要虚心,该学习的一方还很多。
   如果你真的认为软件问题,那才是真的问题。

网友C:
1.丢包丢的什么数据?
2.提高通信频率丢包现象是否增多?
3.通信的时间响应等控制的如何?

从以上几个方面先考虑一下。

网友:
STM32串口是容易丢包,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不周全。

网友D:
试试加大串口的发送缓冲区,有可能因为串口发送不够快,然后那边数据又来了,导致发送缓冲区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