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能定时打开串口中断接收数据不?

楼主(2012-12-23):
串口采用中断接收数据,一接收到数据就发出去了,太频繁了,我想加个定时器中断,定时一段时间打开串口中断使能,然后发一条数据,接着关闭串口中断使能,这样可以不?是在定时器中断里嵌套串口中断的吧?

网友A:
串口接收中断再频繁也频繁不到哪去的。
至少隔了一个字节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接收中断再频繁也频繁不到哪去的。
至少隔了一个字节的时间。

现在传感器是每隔2S发一条数据,我串口中断接收后直接发出去, 但是我还有其他传感器是采集后用定时器中断发一条数据, 这就不能同步, 比如我定时器定时1分钟采集一条发出去,前面串口接收的就有30条数据,怎么能把串口接收的嵌套入定时器里,定时1分钟所以传感器都只发一条数据

网友A:
那你应该建立一个发送队列,或者发送缓冲区。

所有数据都放进这个区域,在另一个进程里发送;这个进程可以是主程序循环,也可以是定时器中断的一个分支。

网友B(2013-08-14):
你好,请问问题最后如何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问题最后如何解决的呢

4楼给了答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4楼给了答案

情况是串口一直在收数据,我希望在某段时间接收而其他时间关掉中断不接收,不知道该咋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情况是串口一直在收数据,我希望在某段时间接收而其他时间关掉中断不接收,不知道该咋办了 ...

接收数据之后干嘛用?一直接收,缓存区满了就清空,定时器定个时间把最新一条数据发送走或显示
关掉中断是出去什么目的

网友C:
应该解决了吧   楼主   应该是标志位没有及时清除   个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