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2-12-23):
想问下用ne555,集成运放和单片机做信号发生器有什么不通,各有什么不同

网友A:
这个。。。没别的条件,不好比较

网友B:
不知所云 :Q:Q

网友C:
一个是程序控制,一个是通过rc电路控制

网友D:
关键是看你想输出什么什么样的波形格式

网友D:
比如说,如果用35做波形输出,一般就是固定的,中途要改变占空比就需要调节外部RC,如果是单片机,你可以定时什么时候输出想要的占空比,频率等参数,如果你只是想得到固定的占空比,固定频率。那么功能上没区别,成本上有微小区别。

网友E:
MCU做的能够灵活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说,如果用35做波形输出,一般就是固定的,中途要改变占空比就需要调节外部RC,如果是单片机,你可以定 ...

呵呵   翻了下书 集成运放好写 可以调频率 占空比还可以调幅值   再用单片机测频率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所云

发的时候后没看就发了    不好意思  我们老师要求做个产生矩形波  三角波 和正弦波的电路 想问下是集成运放做这个信号发生器好还是555做的哪个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MCU做的能够灵活一点

嗯是的  现在刚开始学ad/da  用的还不熟练  遇到坎了

网友F:
555受阻容精度、温度影响比较大,单片机DAC输出没这个问题。但单片机输出的信号频率受单片机性能影响,不可能做到太高频率。

网友G:
再加个低通滤波器,将方波变成正弦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