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请问一下STM32F0一般都跑什么OS?还是裸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1-03):
1.FreeRTOS
2.ucOS
3.

网友B:
那么点资源 ,还是裸 吧。

网友C:
8K flash及以上,推荐rtos。
4~8K flash,rtos和裸跑都可以用,但此时rtos所占资源比例相对较大,要仔细考虑。
4K flash以下,推荐裸跑。

网友D:
解决了温饱,再谈生活质量

网友B:
64K以内。还是裸吧。

网友E:
裸跑也很风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