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断程序中,需要清中断标志,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2-12-23):
在中断程序中,需要清中断标志,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否则退出后会再次进入中断

网友B:
没有说清楚。应该是清除标志才可以再次进入吧?

网友C:
单片机要靠查询中断标志来判断是否要进入中断,如果你不清除中断标志,本次中断退出,单片机又会检测到中断标志,因此重复进入中断。

网友D:
不同中断的行为、触发条件、标志产生、清除条件是不同的,这个一定得先搞清楚

网友E:
对,然后,进入中断这个标志是否会自动清除?在中断程序运行过程中,中断标志是否会改变?这个改变是要处理还是要抛弃?这才决定是决定是否要清除中断标志、什么时候清除标志的关键

网友F:
嗯,总之,不能一概而论,先去搞清楚各种中断的行为模式和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吧。

网友G:
响应中断条件是:中断使能和中断标志同时成立时.

网友F:
如果硬件不能清标志,说明书会说明

网友H:
如果硬件不能请标志,而软件又没有清标志的话,会一直进入中断.会与设计思路违背.

网友I:
设计中断硬件的都是极端聪明的人,大多数类型中断都是一旦进入中断就硬件自动清楚申请位的。只有那些不能自动清除中断申请位的才要求用户自己清除

网友A:
对,例如TI/RI共用一个串口中断,进入中断就自动清除申请位很造成混淆。

网友F:
如果要我们自己设计中断硬件逻辑电路,当然也是这样能自动就自动清除的。

网友J:
对,留给用户的是最少的最简单的设计使用方法。

楼主:
多谢啦,结贴

网友K:
讲的很明白

网友L: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M:
给位前辈好!

网友N:
清楚中断标志的目的,是标识出已经响应过该中断了;有些单片机可能进入中断后,自动清除中断标志位,有的是写0清除,有些事写1清除,这个需要根据不同的mcu,仔细看一下。

网友O:
中断的执行的条件是中断使能与中断标志产生,中断标志的产生是有中断行为,硬件给中断标志,进入中断,是否需清中断标志得看本身硬件能否清,否则得人为清标志。

网友P:
引用 网友D:
不同中断的行为、触发条件、标志产生、清除条件是不同的,这个一定得先搞清楚 ...

这些回复中,我觉得你的最全面。
我具体补充几点:
1. 若中断触发方式是沿方式(edge trigger),就算不清除中断标志,中断处理程序也不会再次进入。当然,如果中断控制器锁存住这个中断标志,并以电平方式向CPU发出中断请求,中断处理程序须清掉中断控制器里中断标志。
2. 有些设备(片上或片外)发出中断后,当其状态寄存器被读时,蕴含着清除中断标志的动作。中断触发方式就算是电平方式(level trigger), 中断处理程序也不用显式清除其中断标志。

网友Q:
中断响应后,需要把中断标志清空,否则继续响应此中断源,有软件清空和硬件清空方式.

网友R:
不同的单片机处理方式不一样吧,有些标志不清除,就无法再次进入中断,手册上肯定有说明

网友S(2014-03-13):
硬件不会自动清中断标识的都需要手动清中断标志,不然无限中断了

网友T(2015-07-23):
原来是这样啊,了解

网友U(2016-06-05):
那为什么只在主程序中清除一次?
例如:
PORTA = 0XFF;
DDRA = 0XFF;
GICR |= 0XC0;
MCUCR = 0X0A;
GIFR = 0XC0;   //写1清除INT0和INT1中断标志位(为什么只清除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