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常简单的“电子开关电路”的1个元件求解释

楼主:
一个非常简单的“电子开关电路”的1个元件求解释。如图,uc为矩形波控制信号(高电位JFET导通,M点顺利接地;低电位截止,M点开路)

我思考良久,只明白其中二极管是防止Ugs出现大于零的情况。

我没有悟出那个20pF电容的作用,请教各路大师。
小弟有礼了。。

楼主(2012-12-23):
自己顶一下,呵呵

网友A:
C是加速电容。
D是在低电平时加快栅极电荷的泄放进而加快关闭。

网友B:
楼上的能不能具体点啊??

网友C:
你画的位置不太好,所以看起来别扭了

网友C:
这是njfet么,楼主说错了吧,应该是高电平截止,低电平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画的位置不太好,所以看起来别扭了

你的意思是想看全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njfet么,楼主说错了吧,应该是高电平截止,低电平导通

确定是低电位,Ugs=负值远小于开启电压,故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3楼说的相当于在100k上并联电容了,則电压被分压了。

更加迷惑,可以详细解释下吗?还有3楼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定是低电位,Ugs=负值远小于开启电压,故截止。。。

njfet跟nmos不一样,负电压是截止,默认时是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njfet跟nmos不一样,负电压是截止,默认时是导通的

对啊,低电位截止,高电位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C是加速电容。
D是在低电平时加快栅极电荷的泄放进而加快关闭。

多请教一个问题:100kΩ电阻作用又是?是否可以不要?

网友E:
不可以不要,100K电阻是防止G端电荷累计导致GS击穿,

网友F(点评):
100K这么大的电阻,估计不太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请教一个问题:100kΩ电阻作用又是?是否可以不要?

下拉电阻。
因为FET的输入阻抗很高,在没有下拉时栅级相当于开路外界的高压会加在栅极,导致器件损坏,当然它还有一定的泄放栅极电荷的作用。这个电阻跟MOS的那个下拉电阻的用途是差不多的。最好加上。

网友G:
添一点料:100kΩ电阻的作用:消除削波现象

网友G:
D是为了高电平时栅级悬空,避免gs间pn结导通安置的。
D的出现将带来截止到导通变化时栅级电荷的泄放问题,于是引入C。
C的引入解决了上述问题,但如截图引入削波现象(高频高幅输入时),于是引入100k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