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方式和Chain方式

楼主(2012-12-23):
C6000系列DSP EDMA传输使用的Link方式和Chain方式有什么不同?

网友A:
Chain方式是一个触发事件触发多次EDMA搬移,使用多个通道进行传输,一个传输通道完成后自动开始另一个传输通道的传输。

网友A:
Link方式是多个触发事件触发多次EDMA搬移,只使用一个通道进行传输,一次搬移结束后,自动拷贝新的参数组覆盖原来的。

网友B:
传输参数,等下一个事件发生后,开始新的搬移。

楼主:
这个。。。我再缕一缕吧

楼主:
多谢几位达人的指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