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我与XILINX的2012-综合的简叙

楼主(2012-12-23):
转眼间2012即将过去,在这一年中,由SPARTAN3平台转到了SPARTAN6平台,在这一年中就做了3个项目,比如PCI,PCIe,还有DDR2,项目虽然小,但是收获却是不小,在这里写一点自己的小小体会。
在SP6中的PCIe 和DDR2 都是硬核,都是有固定的位置,如果不按照它的手册进行,那么将会导致很惨的结果,我在调试DDR2的时候就深有体会,闲话少说,在这里简单的说一下我的综合体会,
下面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module ctl(
                        input clk ,
                        input rst ,
                        input en  ,
                        input black_up ,
                        output wire [7:0]addr_o
                                );
        reg [7:0]addr ;
        always @(posedge clk ,negedge rst )
                begin
                        if (!rst)
                                addr <= #1 8'b0000_0000 ;
                        else if ( black_up )
                                addr        <= #1  addr - 1'b1 ;
                        else if (en )
                                addr  <= #1  addr + 1'b1 ;
                end
                assign addr_o = addr ;
endmodule
这个例子很简单,也就是很简单的加减法计数器,综合出来的结果大家也可以预料到,就是D锁存器,一般综合的时候大家会选择synplfy 或者ISE 自带的综合工具,在这里做了一下比较
下面是ISE 综合的结果

从这个图中可以看到综合结果,
而下图是sysplify中的综合结果

可以看到在Ise中,EN 和black_UP 综合出一个与非门,而sysplify中却是选择器的方式,如果在FPGA中,采用LUT的方式,这一点不会有任何影响,而在DFF中,却发现ISE中综合出来的不一样,在ISE中利用了CE引脚,而在syplify中没有利用,继续进行布局布线
下图为ISE的布局布线

下图为synplify的布局布线结果

从图中可以看到两者的布局布线都充分的利用了进位链
进一步看

ISE的

Synplify的

由以上两个图就能真正的比较出来ise充分了利用了CE这个时钟时能信号,而synplify没有利用这个信号
所以由上面得出结论,
如果想跑高速,那么可以选择synplify优先,
如果是低功耗,那么ISE的综合优先。

网友A:
相当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一下

:lol,大家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好啊

:lol,呼呼,我比较喜欢研究FPGA内部架构,想走低功耗的路线

楼主:
结贴结错了,把这个也结了,悲剧

网友C:
顶一个   呵呵   谢谢楼主的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