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M12864

楼主(2012-12-23):
液晶OCM12864的分辨率128*64具体指的是什么分辨率啊   理解不了   还望大家指教
                                                                             谢谢

网友A:
意思就是每个字符可以用横向128个像素点,竖向64个像数点编码,根据这个编码得到的二进制数值就是每个字符的真值

网友B:
怎摸得积分

网友A:
发一贴可得3分。

但如果发的灌水贴被删除的话,则可能被扣分,所以发技术贴比较保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每个字符可以用横向128个像素点,竖向64个像数点编码,根据这个编码得到的二进制数值就是每个字符 ...

好像不是每个字符吧,应该是整个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是每个字符吧,应该是整个模块……

对于屏来讲,当时就是指横向128个点,竖向64个点,对于汉字字符来讲就是模块自带的字库中的汉字编码横向128点,竖向64点。

多数俗称都是对屏而言的,也就是横向128点,竖向64点,如果模块没有字库,自己对汉字编码的话,用16×16的规则编码,则满屏的时候,可以得到4行,每行8个字的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每个字符可以用横向128个像素点,竖向64个像数点编码,根据这个编码得到的二进制数值就是每个字符 ...

我同意这个回答

楼主:
嗯 谢谢yewuyi  的精彩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