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清除中断问题

楼主(2012-12-23):
(无正文)

网友A:
推荐的做法是应该尽可能早地清除中断标志,然后做中断处理

网友B:
嗯,处理完后可以再查询中断标志,直到无中断标志置位时退出。

网友C:
是啊,这样可以更加实时性的响应中断请求

网友D:
嗯,并最大可能避免中断丢失。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结贴了

网友E:
:)最好是进入中断时清除,对于实时性要求不严的程序可以先关闭中断,执行中断执行程序,最后在打开中断,这样就能避免执行中断的过程中再一次触发中断。

网友F(2013-02-03):
看器件手册,不通MCU不同,同一MCU不同中断标志也可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