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和“栈”

楼主(2012-12-23):
谁能简单比较“堆”和“栈”的区别?

网友A:
堆是程序中动态申请内存的地方。

网友A:
栈是函数嵌套调用,中断,任务切换时保护现场时存储相关寄存器的地方。

网友B:
真是简洁明了

网友C:
都快忘了,再来回顾一下。堆是由程序员自己分配释放的区域,如c中malloc函数。栈是编译器自动分配释放,存放函数参数,局部变量的值

网友D:
使用栈好处是快捷,但是自由度较小。
使用堆的好处是比较麻烦,但自由度较大。

网友E:
静态区:保存自动全局变量和static变量(包括static全局和局部变量)。静态区的内容在整个生命程序周期都存在,由编译器在编译的时候分配。
栈:保存局部变量。栈上的内容只在函数的范围内存在,当函数运行结束,这些内容也会自动被销毁。特点是效率高,空间大小有限。
堆:由malloc系列函数或new操作符分配的内存,其生命周期由free或delete决定。在没有释放之前一直存在,直到程序结束。特点是使用灵活,空间比较大,但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