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网频率的电路

楼主(2012-12-23):
本人刚学单片机,设计了一个测量电网频率的电路,
当不接单片机的接口时,高低电平显示正常,
但当接到P1、P2、P3口时,就只有高电平了,但接P0口又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加上光耦好一点

网友B:
因为 P1、P2、P3口 内部有上拉电阻啊

网友C:
是不是信号太弱啦

网友D:
测电网信号频率不用这么复杂,用电阻降压+光耦隔离就行。

网友E:
测一下2脚和3脚的波形就有结果了~

网友F:
还有,小朋友,仿真毕竟是仿真

楼主:
嗯,知道了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

网友G:
楼主,测量电网频率的可以参考这个电路。

网友H:
呵呵   顶一个   测电网这一块还真的没有做过   顶一个   谢谢楼主共享

网友I(2014-03-16):
引用 网友G:
楼主,测量电网频率的可以参考这个电路。

此电路测量精度是多少hz

网友J:
受到了电磁干扰的啊

网友K:
测量电网频率?怎么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