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C3842启动电压

楼主(2012-12-23):
(无正文)

网友A:
能不能直接有高压侧通过电阻一直给它供电?

网友B:
应该是吧!

网友C:
3842 有开启电压 和关断电压 两个电压不一样,开启电压高些

网友D:
楼上说得对, 开启电压 和关断电压 是不同的,  关断电压稍低,  所以只要保证不低于关断电压就可以了.
早期的开关电源都有 3楼的办法处理的. 我遇到过不少. 实际中 那高压的电阻失效概率还是蛮高的. 而其耗能也不小, 所以影响电源效率.
变压器供电的话, 设计时输出电压要考虑全输入电压和输出功率范围内, 都不能低于关断(欠压)电压.

网友E:
uc3842主要涉及到开启电压问题   这个开启电压必须保证足够   之后就可以切断这一块   让芯片自己工作向外供电

网友F:
这个是必须的啦,开启电压不够的话,肯定就不能正常工作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