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2XX的USB OTG (host)的问题

楼主(2012-12-23):
请问这个USB OTG是怎么个工作流程?看了下例程根本看不懂
比如何时相应OTG_FS_IRQHandler中断之类的?

网友A(2013-10-15):
你先好好了解一下枚举过程和描述符。

网友B:
LZ去看看OTG_FS_IRQHandler里对哪些中断标志、中断事件做了处理,不就知道了嘛。

另外如果你打算研究芯片的参考手册的话,OTG_FS中断寄存器(OTG_FS_GOTGINT)包含你想知道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