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家如何测量发射机的发射功率?教教我。

楼主(2012-12-23):
我手头上有示波器,频谱分析仪,万用表(模数都有),请大家说说这些工具都分别怎么测。还有如果用功率计应该怎么用

网友A:
如果的频谱分析仪有测功率的功能才可以用,否则需要根据频谱分析仪的设置配合数格子的办法来大致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