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接收机灵敏度是什么?

楼主(2012-12-23):
请问接收机灵敏度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接收机能够接收到信号的最低强度?那么dbm又是什么? 射频功率?为什么是-的?怎么测量这个值?

网友A:
灵敏度指能够接收到最弱的信号强度,使用对数量纲,所以有负值,对数量纲表达法比直接基数表达更方便、直观,关于dB方面的有关知识可以在本坛搜搜老帖,我的Blog中也有。

网友B:
dBm=10lg(p/1mw) 是个增益单位。

网友C:
dBm中的m是mW,负数表示功率小于1mW。

网友(2013-01-31):
是的,dbm是对数式射频功率参考单位,0dbm=1mw每增加或减少3dbm则对应增加或减少一倍的功率;接收灵敏度一般是指在允许一定误码率的条件下配合信号发生器产生一个标准射频信号输入接收机的天线输入端进行闭环测量,并在接收机DATA输出端用示波器观察解调输出后的波形;接收灵敏度一般为负值越高灵敏度越好,如-110dbm就比-107dbm好;

网友D:
灵敏度跟很多东西有关,如噪声系数、信号带宽、解调信噪比等,灵敏度一般来说越高(数值越低),说明其接收微弱信号的能力越强,但也带来容易被干扰的毛病,对于接收机来说,灵敏度只要能满足使用要求即可,过高的追求灵敏度最终可能是费力不讨好
公式为:-174+NF+10lgB+10lgSNR (NF噪声系数、B信号带宽、SNR解调信噪比)

楼主:
频谱仪上一格等于多少???是用分贝表达吗?

网友A:
频谱仪上一格是多少跟你设置有关,至于单位去看频谱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谱仪上一格是多少跟你设置有关,至于单位去看频谱的说明书。

你那有没有说明书?我这里的频谱是二手的。买来的时候没有说明书。你给个资料吧。好帮主~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频谱仪上一格等于多少???是用分贝表达吗?

频谱仪上间隔可以设置 分别是10dB  20dB 5dB

网友A:
说明书必须是跟型号相配的,在网上搜搜吧。

楼主(2013-03-02):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必须是跟型号相配的,在网上搜搜吧。

按照默认的话。一个是多少?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值?

网友A:
没有什么默认一说,必须查阅说明书。

网友A:
如果你手里的频谱是国际大厂的产品,那么去生产商的官网找资料吧,即使是老产品一般也是有相关文档可供下载的,实在找不到直接发Email给原厂要。国产的如果网上找不到,也可以发邮件或打电话给厂家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手里的频谱是国际大厂的产品,那么去生产商的官网找资料吧,即使是老产品一般也是有相关文档可供下载 ...

是安泰信的。具体的我明天去查查看

网友F:
我*!安泰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