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问题

楼主(2012-12-23):
为什么小信号只能在mos管的饱和区放大??不能在三极管区放大呢??

网友A:
可能是我水平低,读不懂你的问题。

网友B:
偶也看不懂这个问题

楼主:
不会吧??mos管不是有3个工作区域吗??三极管区和饱和区和截止区。饱和区用于放大啊,为什么不选三极管区作为放大呢??

网友C:
看不懂问题,小信号一般都在放大区放大 开关电路采用到饱和区与截止区吧

网友D:
我也表示看不懂

楼主:
你们真的不懂吗??mos管分三极管区,饱和区和截止区,晶体管分饱和区,放大区和截止区!mos管的饱和区就是放大区,名字的叫法不一样啊,你们可以看看书上的定义啊,别弄混了。

楼主:
我以为你们都懂模电呢??模电书上不是说了吗.mos管的饱和区就是晶体管的放大区,三极管区就是晶体管的饱和区。只是叫法不一样啊。mos管的饱和区和三极管区的分界点就是当Vds增大到一定程度是,会pinchoff啊。你们不会不晓得吧!

网友E:
MOS管的三极管区是可变电阻区,不是放大区,在这个区域,输出信号确定于Ugs和Uds两个变量,并且Uds对其影响很大,所以小信号不在这个区域放大。对于饱和区,其实对应着三极管的放大区,这时候Id只受Ugs的控制!

网友E:
MOS管饱和区,Id=0.5*UnCoxW/L(Ugs-Uth)*(Ugs-Uth),这个是MOS工艺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