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 的串口测试

楼主(2012-12-23):
(无正文)

网友A:
用串口线连到电脑上,用超级终端看(用串口调试助手也行)。

楼主:
我是笔记本,用了一个securecrt看串口信息,但是那看的是[root@FriendlyARM /]# armcomtest -d /dev/ttySAC1 -o
jjjxxx
这样的发送信息,那接收的在哪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串口线连到电脑上,用超级终端看(用串口调试助手也行)。

我是笔记本,用了一个securecrt看串口信息,但是那看的是[root@FriendlyARM /]# armcomtest -d /dev/ttySAC1 -o
jjjxxx
这样的发送信息,那接收的在哪看呢

网友A:
我是笔记本,用了一个securecrt看串口信息

你指的是用debug口吗?如果是的话,建议改用telnet操作,然后把ttySAC1连到你的电脑的串口上。如果你的电脑有两个串口的话,直接连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笔记本,用了一个securecrt看串口信息

你指的是用debug口吗?如果是的话,建议改用telnet操作,然后把 ...

不是的,就是通过securecrt看开发板的串口打印信息看的结果是
[root@FriendlyARM /]# armcomtest -d /dev/ttySAC1 -o
jjjxxx
本来是想问我发送的jjjxxxx在哪里可以接收到看,听人说是直接在电脑上再装个终端查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