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STM32驱动TFT(控制芯片:R61505V)

楼主(2012-12-23):
最近刚接触STM,想用STM32F103RBT6驱动TFT。试着把51的程序直接翻译成STM的,但是不成功。求高手指教。
还有个问题,看过一些其他开发板的资料,用的FSMC来模拟8080接口与MCU通信,但是我用的芯片没有这个FSMC,那么用SPI吗?
但是这样的话,如果要使用触摸的话也会用到SPI,那么这两个SPI不会冲突吗?要怎么解决这种状况?
(PS:TFT接口上DB0-DB15接了PB口了。只剩下一个SPI1了)

网友A(2013-08-19):
建议你看芯片手册  不同控制芯片的初始化命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