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钟的问题

楼主(2012-12-23):
我是个初学者,现在我用STC89C52+1602液晶写了个电子钟的程序,一天下来,就慢了10分这样子,这样子如何拿去应用,不知那位大侠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用89c52做电子钟本来误差就很大

要选取合适的 晶体以及做 误差校准

这个自己仔细计算一下误差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的应不是误差造成的,估计是写法有问题,有些朋友写的,他们几天也就差几秒钟,用的也是这款芯片。

网友B:
定时器重装载有误差吧
可以用8位自动重装载方式

楼主:
用的就是8位自动重装的了。

网友C:
用8位自动重装,修改初始值,慢慢调

楼主:
程序比较但单,但写得比较乱,大概意思就是一个电子钟,三个按键,秒,分,时都能加或减。

楼主:
哪位朋友有兴趣的话,请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D:
用一个普通I/O口,每次中断取反一次,这样可以输出方波,再用示波器查看你的波形频率,看看是不是定时器溢出了。

网友:
你可以选择时钟芯片来写电子钟,DS1302或者DS12887.个人建议用DS1302好点因为便宜而且DS1302没有闹钟功能。你可以写一下闹钟。

网友:
亲,你这程序是看的郭天祥老师的编程吧。

楼主:
楼上说得没错,呵呵,但我不能说出来,免得有卖广告的嫌疑!
这程序跟教程中的一样的,只不过教程中定时器是工作在方式1,我改成方式2了。
昨晚改了一下T的溢出值,情况有所好转,试跑了10个小时,这回是快了9秒了。

网友E:
这个嘛。还是用时钟芯片比较好。

网友F:
时钟芯片吧,单片机想调出个合适的时间真的很费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