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O100 掉电模式唤醒

楼主(2012-12-23):
AN, gp, IO, pi, GPIO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我用NANO100系列的芯片,要做低功耗,即电源按钮检测到按下,进入掉电模式(认为是关机),然后采用GPIO模式的GPB10脚(即关机的同一颗按钮)按下激活,就是唤醒回到程序。可是我根据BSP做的程序,怎么也进不了,唤醒不了?求解
void GPIO_INTCallback(uint32_t u32GPABStatus, uint32_t u32GPCDEStatus)
{
   ;// printf("GPIO interrupt. [0x%08X]\n", u32GPABStatus);
}

uint8_t InitGPIOWakeupFunction(void)
{
        DrvGPIO_Open(E_GPB, 10, E_IO_OPENDRAIN);

        DrvGPIO_SetIntCallback(GPIO_INTCallback, NULL);
  DrvGPIO_EnableInt(E_GPB, 10, E_IO_FALLING, E_MODE_EDGE);
        return TRUE;
}

void UnInitGPIOWakeupFunction(void)
{
        DrvGPIO_DisableInt(E_GPB, 10);
        DrvGPIO_Close(E_GPB, 10);
}

main.......
if(InitGPIOWakeupFunction()==FALSE) continue;
SCB->SCR = 4;
// LCD_Close();
UNLOCKREG();
DrvSYS_SetPowerDownWakeUpInt(1,NULL,0);
DrvSYS_EnterPowerDown();
DrvSYS_Delay(1000);    //或采用:__WFI();                   //
UNLOCKREG();
UnInitGPIOWakeupFunction();
LOCKREG();

......................
此主程序中的按钮检测任务中的一段
运行结果:有SCB->SCR = 4; 则进入死机一样的状态,唤醒无效
请各位高人指点!!!!

楼主:
是否有中断的总开关啊?

楼主:
经测量,进入掉电模式(不知道是不是,反正如同死机一般)时,测量唤醒时按下的按钮,PB10的确电平由3V左右下降至0伏附近

网友A:
我先看看的在发表意见的,有些超出我的能力了,过来顶一下的再说

网友B(2013-11-09):
兄弟,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吧,问题在哪里呢???

网友C(2014-07-24):
void Enable_IO_INT()
{
        GPIODBNCE->CON |= GPIO_DBNCECON_ICLK_ON;
        GPIODBNCE->CON |= (GPIO_DBNCECON_DBCLKSEL_3|GPIO_DBNCECON_DBCLKSRC_10K) ;
        GPIOA->DBEN  = 0x7e;
        GPIOC->DBEN  = 0x04;

//        GPIOA->IER = (0X7E<<16) |0X7E;
        GPIOA->IER = (0X0E<<16) |0X0E;
        GPIOC->IER = (0X04<<16) |0X04;
        NVIC_EnableIRQ(GPABC_IRQn);
}

void GPABC_IRQHandler()
{
        GPIOA->ISR = 0XFF;
        GPIOC->ISR = 0XFF;     //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D:
这个问题的主要需要多注意下中断的问题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