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答

楼主(2012-12-23):
(无正文)

网友A:
XDS510可以仿真和烧录
CCS应该是3.3的使用比较普遍吧
5的话 据说是支持TI全系列DSP  不过相关的教程应该相对少一些

网友B:
建议使用CCS3.1版本,比较稳定

楼主:
谢谢了,开始使用3.3版本的,照书上的先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