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角波的问题

楼主(2012-12-23):
(无正文)

网友A:
调占空比,这个要看你用什么电路了,ICL8038就有一个引脚直接可以加模拟电压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占空比,这个要看你用什么电路了,ICL8038就有一个引脚直接可以加模拟电压来调 ...

用DSP和AD9850芯片输出方波  怎么调这个方波的占空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