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解“线性稳压器基础知识”试题--有关输入输出压降

楼主(2012-12-23):
在TI在线培训中心的“电源入门之线性稳压器基础知识”课程考试中,遇到这么一道题目,如下图所示:

题目的意思就是说输入是1.2V,输出是1.0V,我选D的原因是:C不用说了,讲师的PPT里都有提到NPN型的特性之一是输入要比输出高0.9~1.5V,不选A和B是因为它们的最低输入电压要求可能无法满足,因为压降受Vgs制约,还可能受输出电流的影响,而它们的输入输出压降可能都能满足要求,至少PMOS可以,因为Rdson很小。

可惜答案是A-NMOS,如果这样,D-PNP为何不可以呢,是输入电压太低?压差肯定可以满足的,PPT里提到压降在100~700mV。至于输入,看LP3879的原理框图,Q1的PN结电压+Q2的集电极发射极管压降,似乎1.2V也足够了,除非Q2管压降很大。还有B-PMOS为何也不行,输入问题还是压降问题?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这问题我先顶一下的,很不错的

网友B:
应该是通过管压差算出来的   以前我的老师帮我们算过   忘了   只记得线性电源效率不高   是因为输入和输出之间压差至少为1.5-2.5v   呵呵   帮你顶一个

网友B:
楼主这种精神很敬佩   呵呵  搞电子就应该这样

网友C:
可能题目理解问题,题目本意应该是输入电压1.2~1.0V用那种LDO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题目理解问题,题目本意应该是输入电压1.2~1.0V用那种LDO较好

那出题者也太理工了,以前以为只有大学的牛叉老师才会用这种表达方式,比如以前上考研数学辅导班的那些老师的语言表达方式,实在让我汗颜自己的语文水平:lol

如果是你说的本意,那他应该按你说的这种方式来出题,还比较符合一般正常人的理解水平,而且最好把1.0放在前面,即1.0V~1.2V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通过管压差算出来的   以前我的老师帮我们算过   忘了   只记得线性电源效率不高   是因为输入和输出 ...

是的,比如78xx就要2V以上

楼主:
期盼详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