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C调用的问题

楼主(2012-12-23):
VHDL生成的NGC文件,在Verilog的工程中调用出错,可以综合,但接下来就出错,正在排查中,有人说不能使用Verilog的顶层文件,要改为VHDL。还没有找到确信的答案,先请教一下,不能够混合使用吗?谢谢!
另外,在一种型号FPGA下生成的NGC文件,调用的时候就只能是这款FPGA了吗?有没有灵活一点的方法,既能保护IP,有能灵活使用?

网友A:
.ngc文件是不是应该放在工程目录中?

网友B:
是不是生成的ngc带IOB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生成的ngc带IOB呢?

还不能肯定,是别人要对我方保护IP,结果提供的NGC出了这种问题,要真是IOB的问题就简单了,要去确认一下

楼主:
用VHDL写的NGC文件,调用时的接口申明文件用verilog写,然后在verilog中调用就不会错了,前面用VHDL写的实例化时就报错。当然,生成NGC文件时IOB要去掉的

网友B:
你必须已Verilog的声明啊。Verilog怎么会识别VHDL的例化呢。
这一点你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