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知识

楼主(2012-12-23):
(无正文)

楼主:
RT

DC-DC 基础知识 1.2 线性稳压器.pdf

楼主:
RT

DC-DC 基础知识 1.3 开关稳压器.pdf

楼主:
RT

DC-DC 基础知识 1.4 电荷泵稳压器.pdf

楼主:
RT

DC-DC 基础知识 1.5 变换器控制.pdf

网友A:
谢谢楼主  呵呵   很感谢   资料很不错   哦呵呵   收藏了

网友A:
电荷泵简述  1、定义:也称为开关电容式电压变换器,是一种利用所谓的“快速”(flying)或“泵送”电容(而非电感或变压器)来储能的DC-DC(变换器)。它们能使输入电压升高或降低,也可以用于产生负电压。其内部的FET开关阵列以一定方式控制快速电容器的充电和放电,从而使输入电压以一定因数(0.5,2或3)倍增或降低,从而得到所需要的输出电压。这种特别的调制过程可以保证高达80%的效率,而且只需外接陶瓷电容。由于电路是开关工作的,电荷泵结构也会产生一定的输出纹波和EMI(电磁干扰)。   e.g:通过控制内部三极管的gate来控制电容充放电,比如升1.5倍,输出为Vin加上电容两端的0.5Vin达到Vout=1.5Vin

网友A:
3种电荷泵的工作过程均为:首先贮存能量,然后以受控方式释放能量,以获得所需的输出电压。开关式调整器升压泵采用电感器来贮存能量,而电容式电荷泵采用电容器来贮存能量。   电容式电荷泵通过开关阵列和振荡器、逻辑电路、比较控制器实现电压提升,采用电容器来贮存能量。因工作于较高频率,可使用小型陶瓷电容器(1μF),占用空间最小,使用成本较低。电荷泵仅用外部电容器即可提供±2倍的输出电压。其损耗主要来自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阻(ESR)和内部开关晶体管的RDS(ON)。电荷泵转换器不使用电感器,因此其辐射EMI可以忽略。输入端噪声可用一只小型电容器滤除。它的输出电压是工厂生产时精密预置的,可通过后端片上线性调整器调整,因此电荷泵在设计时可按需要增加电荷泵的开关级数,以便为后端调整器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电荷泵十分适用于便携式应用产品的设计。电容式电荷泵的内部结构如图2所示。它实际上是一个基准、比较、转换和控制电路组成的系统。

网友B:
很好的资料分享,我全收下了

网友C(2013-06-15):
这么多人收,怎么下载量这么少!

网友D:
学习学习  谢谢了  楼主   顶一个   资料不错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RT

资料还是蛮不错的,收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