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IC单片机自定义的宏的问题

楼主(2012-12-24):
           GET    0x70,(INCF  0x71,W),ENTRY    ;无法通过编译,提示太多的参数
           GET    0x70,INCF  0x71,ENTRY          ;可以通过编译

GET    macro     X,Y,Z
          movwf    X
          Y
Z        movlw    .10
          goto      Z
          endm

网友A:
(INCF  0x71,W)

可能是这个括号造成的,你把下面的定义改一下看看,如:GET    macro     X,(Y),Z

楼主:
谢谢yewuyi
我试过了,没用的

网友A:
改成GET    0x70,INCF  0x71,W,ENTRY试试。

如果还不行,则需要检讨你这种声明的办法是否可行了。

楼主:
也不行的,“,”是宏参数分隔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