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PCB的布局问题

楼主(2012-12-24):
小弟是电子方面初学者,画了张PCB图(前置放大器),设计了高压和运放的+/-5V电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高压和电源的噪声特别大,都已经经过滤波了,但是不怎么管用(+、-5V用的是π滤波,电源很不稳定,从示波器上看上下波动,高压噪声更是高达500mv),高压用的是MAX5026,+5V用的MAX606,-5V用的MAX764.。。。求有兴趣者共同探讨,能帮助小弟解决此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A:
看着不是很清楚的,问下楼主,你的模拟地跟数字地之间是怎样处理的啊?

楼主:
模拟地和数字地用磁珠连接

网友B:
电路不是太清楚, 看样子是电荷泵做的电源. 这个电流的噪声是比较大的, 得增加滤波效果, 特别是增加低阻的高频吸收电容.

网友C:
在输出回路使用滤波电容   使用两个电容   一个滤高频  一个滤低频   同时不同的地之间需要区分   主要还是你的电源问题

网友C:
在电子电路中   如果电源设计的不合理   一般噪声都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