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一个菜鸟问题

楼主(2012-12-24):
集成电路分军用级、工业级、民用级,外观也很不同,晶体三极管呢?市面上都是塑封的,手册上也查不到军用的?

网友A:
国内有"七专"产品. 国外不清楚.

网友B:
七专产品,故名思意,就是七个专门:指专人、专机、专料、专批、专检、专技、专卡或专线是为了保证军用元器件的质量,我国制订了一系列的元器件标准。在七十年代末期制订的“七专”7905技术协议和八十年代初期制订的“七专”8406技术条件(以下统称“七专”条件),“七专”技术条件是建立我国军用元器件标准的基础,目前按“七专”条件或其加严条件控制生产的元器件仍是航天等部门使用的主要品种。

网友C:
直接看指标就好了,管他干什么用的。

网友D:
不要乱想了,我们能自己买到的也就民品了。其他的都是浮云

楼主:
谢谢各位,晶体管的工作结温都是好像150℃,只要把余量留得足够,是否可靠性也能得到保证?

网友E:
军品三极管老贵了,你可以看看microsemi 的网站,有不少军品三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