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上显示一幅图片

楼主(2012-12-24):
我手上现在有一块2440的友善之臂的板子,我现在要实现在LCD屏上显示一幅图片,给我这任务目的是为了让我熟悉内核的定制,驱动的实现等,但是我是一只菜鸟,我刚接触嵌入式,所以不知道怎么样下手,怎样一步一步来,希望大师们给我指点迷津,让我少走弯路,说说怎样分步走,O(∩_∩)O谢谢:P

网友A:
第一步:熟悉芯片,对于驱动LCD屏来说,重点是GPIO,对管脚的操作。
第二步:熟悉LCD屏的资料,管脚定义,连接。结合开发板电路图,确定LCD屏的管脚都连到哪里了。
第三步:熟悉LCD屏相关的软件驱动资料。参看LCD屏资料以及例程,了解这个屏怎么控制显示的,比如说最基础的写命令,写点函数如何实现的。
第四步:根据芯片跟LCD的电路连接,修改LCD屏的驱动程序,一般用修改的函数不会很多,通常是修改写命令函数中最基础的芯片管脚的控制。
通过以上学习实验,能够完成显示点,线等功能就学会最基础的LCD显示了,以后不管功能如何千变万化(显示汉字,字符,图片等),透彻理解前面的基础其他的就都好理解了。
有学习板建议先把例程调通,感受一下。多看程序,慢慢来了。。

网友B:
1、显示一个点(参照demo)
2、显示很多个点(就是一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熟悉芯片,对于驱动LCD屏来说,重点是GPIO,对管脚的操作。
第二步:熟悉LCD屏的资料,管脚定义, ...

嗯嗯,谢谢你

网友C:
你是在什么系统上显示一幅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在什么系统上显示一幅图片?

友善之臂的2440上。linux2.6.32.2版本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你

linux 2.6.32.2

网友D:
上OS了啊。这可能需要在内核中添加屏的底层驱动,调用framebuffer啊。

网友E:
至少你要熟悉资料啊

网友F:
3楼说得好

网友G:
我也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H:
自带的那个pdf上面有说这些吧?

网友I:
驱动看看fb.c

网友J(2013-03-28):
用image2lcd把图片转换成C语言数组对图片取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