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量计量表用电阻分流器都多少欧,怎么区分?

楼主(2012-12-24):
电子电量计量表用电阻分流器都多少欧,怎么区分?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打算检测的最大电流设计的,当ADC等参数固定的情况下,需要检测的最大电流数越大,这个电阻值越小

楼主:
yewuyi  搞错了我的意思,我是想从旧的电子电度计量表里拆一个分流器使用.但是不知道是多少欧?从那里可以看出是多少欧?

网友B:
这么小的电阻通常测量电阻是测不出来的

你用恒流源提供一个稳定的电流,然后测量电压

网友C:
四线法测吧,电阻太小了

网友D(2020-05-17):
都是毫欧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