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 D- Error

楼主(2012-12-24):
     我们公司研制的USB接口的IC,我主要担任的工作就是用ARM芯片测试这个USB接口的IC。说白了,我就是一个测试人员。
    最近出现了一点问题。
    程序测试这个IC,有时会出现‘D+ D- error’,我知道程序没有跑飞,但我复位ARM之后测试IC又OK了再测试一段时间又出现"D+ D-  error"。 出现这个问题的频率大概是30分钟一次,大大们,你们觉得哪里可能有问题。
    USB接口是串联20 ohm的电阻再经过ESD IC然后再给ARM的OTG。

楼主:
判断程序在这边。
void mouse_usb_re_result_mouse_IC(void)
{
        if(gMouse_otg_test_status.otg_standard_enum_status == HID_HOST_CTRL_XFER_ERROR)
        {
                printf("\r\n DP DM error\r\n");
                gMouse_HOST_CTRL_XFER_error_count ++;
                USB_OTG_DriveVbus_ResetTest(&USB_OTG_FS_dev, 0);
                Systick_delay_ms(5);
                USB_OTG_DriveVbus_ResetTest(&USB_OTG_FS_dev, 1);

                if(gMouse_HOST_CTRL_XFER_error_count >= HOST_CTRL_XFER_ERROR_ALLOW_COUNT)
                {
                        gMouse_HOST_CTRL_XFER_error_count = MOUSE_CLEAR;
                        g_mouse_test_recorder.hard = MOUSE_FALSE; //硬件错误
                        g_mouse_test_recorder.current_status = MOUSE_FALSE; //错误

                        gMouse_Test_Process.Mouse_test_process = MOUSE_RESULT_OUT;
                }
                else
                {
                        gMouse_enum_time_count = MOUSE_CLEAR;
                        gMouse_Test_Process.Mouse_test_process = MOUSE_PROTOCOL_TEST;
                }
        }
}

网友A:
是高速接口吗?如果是高速接口,不要串联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高速接口吗?如果是高速接口,不要串联电阻。

USB 1.1的,大大。

网友B:
问题帮您解决不了  帮您顶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高速接口吗?如果是高速接口,不要串联电阻。

如果是USB高速设备,高速接口和全速接口并接到一起后再串接接到22欧电阻,接到USB口。结果插到主机上时,提示不能识别USB设备,设备管理器中是Unknown device。是不是应该全速接口的串接22欧电阻后再与高速接口并到一起接到USB口?USB设备插入到主机时,先是检测,在枚举,我现在的情况是枚举不成功,与高速接口接到电阻有关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USB高速设备,高速接口和全速接口并接到一起后再串接接到22欧电阻,接到USB口。结果插到主机上时, ...

多个USB口不能并联,必须通过hub连接。

楼主:
现在我的问题解决的也是很模糊。 程序出现D+ D- error 多次。我就用软件复位。然后再把一些信息放在备份寄存器里面。 其实这个就是在骗自己。  唯一的好处就是提高了测试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多个USB口不能并联,必须通过hub连接。

不是。我说的是芯片上的引脚并接。枚举的时候先从全速枚举,枚举成功后,再从全速转到高速,不是USB口的并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说的是芯片上的引脚并接。枚举的时候先从全速枚举,枚举成功后,再从全速转到高速,不是USB口的 ...

那当然只能串在全速接口上了。高速接口是电流驱动,串个22欧电阻压降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