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用于窄脉冲放大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2-12-24):
我想用放大一个50ns,2500HZ的窄脉冲,输入信号7V,放大两倍就可以了。之前用集成运放做过,但是带负载能力很弱,本来可以放大到13V,一加负载就直接5V了。也试过三极管2N3904,可是由于放大倍数只要求2倍,总是失真。请有经验的高手们给我点意见,选择哪种型号的三极管或者运放合适。谢谢了。

网友A:
窄脉冲是什么形状的?指数衰减的? 上升沿陡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窄脉冲是什么形状的?指数衰减的? 上升沿陡峭吗

上升沿和下降沿是对称的,上升沿几十ns

网友A:
找个带宽大的运放
你之前用的什么型号运放

网友A:
你这么大的信号还要放大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带宽大的运放
你之前用的什么型号运放

之前用的ad811,带宽150MHZ,能放大,但是带负载能力弱,加了跟随器,还是不行。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大的信号还要放大干什么?

后面要接LED驱动,需要大于12V的电压

网友B:
LZ没有说负载是多大的阻抗,所以别人也不能确定需要多小的输出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用的ad811,带宽150MHZ,能放大,但是带负载能力弱,加了跟随器,还是不行。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

射随器你用的什么型号? 肯定是射随器驱动能力不行。

你直接找一个带宽大,驱动能力强的运放,就不用射随器了。

实在找不到我推荐你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要接LED驱动,需要大于12V的电压

驱动LED需要多大的电流?

网友C:
LED驱动电流太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LED需要多大的电流?

放大电路后接LED驱动电路,驱动电路后接3个3w的LED,每个灯额定电流750mA,额定电压3.5V-4V。驱动芯片是PT4115,需要恒流输出750mA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随器你用的什么型号? 肯定是射随器驱动能力不行。

你直接找一个带宽大,驱动能力强的运放,就不用射 ...

用ad811做的电压跟随器,不能带负载,之后又加了三极管做的射极跟随器,还是不能点亮灯。我之前用直流15V的电源接驱动,是可以点亮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驱动电流太大吧。

我不太懂你说的,能说的再明白点吗?是因为我的灯需要的电流太大,还是说我的驱动电路需要的电流太大?

网友D:
一般运放输出20ma的电流啊,怎么带的动750ma的led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ad811做的电压跟随器,不能带负载,之后又加了三极管做的射极跟随器,还是不能点亮灯。我之前用直流15V ...

你不是用专用的恒流源驱动led吗

怎么还要用运放驱动led ?

你的这个脉冲信号  和 led的亮灭是什么关系? 有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运放输出20ma的电流啊,怎么带的动750ma的led

750mA的电流是驱动电路输出的。但是前提是驱动电路能工作,只有功率放大到一定值,才能使驱动电路工作。我现在的情况是,选用的运放和三级管功率达不到,但是又不知道还能选什么型号的,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用专用的恒流源驱动led吗

怎么还要用运放驱动led ?

我要让LED产生脉冲光,所以要自己设计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随器你用的什么型号? 肯定是射随器驱动能力不行。

你直接找一个带宽大,驱动能力强的运放,就不用射 ...

给推荐一个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让LED产生脉冲光,所以要自己设计个电源

运放输出只是起到一个开关LED的作用?
那就加三极管或者mos管驱动led就行了吧

网友E:
什么LED需要14伏特的电压啊?

网友F:
自己做一个再说.

网友G:
用电流可控的LED驱动芯片不行么?

网友H:
首先,你的LED发光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信号指示让肉眼看见、还是要靠它去驱动另外的光敏管?
如果可以的话,先把脉冲展宽,再随便用三级管放大,就很容易实现了;不然,你就要考虑PT4115速度能否跟上;
高速运放拿来做这种东西大材小用了;而且给运放输入那么大信号不是很合适。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出只是起到一个开关LED的作用?
那就加三极管或者mos管驱动led就行了吧 ...

对,我现在也在做一个这样的电路,现在的问题是,用555产生了占空比0.1的方波信号,但是怎么让LED也产生脉冲光?是不是LED和三极管的选型都很重要啊?那位大神指导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