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用什么方法可以测220V强电波形

楼主(2012-12-24):
比较着急,各位大侠,我想用示波器看下市电220V的波形、幅值和频率,应该怎么做?如果串电阻的话,应该串多大的电阻呢,规格是什么?

网友A:
首先示波器要用隔离电源供电
2 很关键,你看看你的示波器探头,输入规格是多少?
话说回来,干嘛闲着没事看这个市电的波形啊,

网友B:
一般常规做法,你把示波器插头接地端剪断就可以了。但是普通探头,可能测不完全,因为市电峰峰值有600多,普通探头测不完全,如果你只看幅值什么的,可以看正半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示波器要用隔离电源供电
2 很关键,你看看你的示波器探头,输入规格是多少?
话说回来,干嘛闲着没事看 ...

谢啦!不是我要测,是导师让我测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常规做法,你把示波器插头接地端剪断就可以了。但是普通探头,可能测不完全,因为市电峰峰值有600多, ...

你说的普通探头,示波器那块那部分能了解探头规格,我只看到示波器后面有一个规格。

网友B:
探头都有规格描述,会告诉你他的测量电压范围等等相关信息。一般来说普通探头测市电反正坏不了。只是波形看不全。最主要,接地那端要剪断,或者通过隔离变压器

网友C: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使用高压探头。。。

网友D:
1,使用高压探头.
2,示波器插头接地端不要接地。

网友E:
很长时间没有用示波器了,一般的示波器都可以看市电波形的,似乎没有特殊要求的.

网友F:
示波器带个隔离变压器,你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网友G:
还不如用个220转12V变压器,想咋看咋看。

网友H:
示波器都可以看市电波形的

网友I(2013-05-24):
用二个电阻做个分压器!再测!…

网友J(2013-09-29):
这个我测试过,探头买个100:1就可以了。
曾经因为设备调试总烧电源板,最后发现我们电网谐波成分太大
我用的是手持式示波器

网友K:
高压探头就可以了

网友L:
用几班K电阻分压测试,就一正弦波,有何看头

网友M:
1、示波器电源用隔离变压器隔离;
2、采用高压探头即可;
3、没有条件的话,用 小变压器将220V转换成12V测,这种变压器很便宜,到时你想怎么测就怎么测。

网友:
我看过 用几兆的电阻分压  OK  了

网友N(2013-11-10):
隔离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