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分布电容

楼主(2012-12-24):
PCB布线过程中产生的分布电容,如何通过后处理消除掉

网友A:
合理的布线可以减小分布电容

网友B:
经验数据:对于直径2mm以下的导线,其寄生电容和电感分别是1pF/inch和1nH/m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经验数据:对于直径2mm以下的导线,其寄生电容和电感分别是1pF/inch和1nH/mm。 ...

对于不同频率也是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于不同频率也是这样吗?

是的 跟频率没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 跟频率没关系

那你分析过为什么是这样么?

网友A:
应该是与频率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合理的布线可以减小分布电容

PCB的分布电容与PCB的材质也有关系!一般这种分布电容很难处理消除掉,好的布线会减弱这种分布效果!但是不能完全消除掉,只能减弱!分布电容是一个特性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分析过为什么是这样么?

只是个近似处理 ,  简单分析问题时很方便。如果要分析精确模型,那必然和很多因素有关系了。

网友A:
总的串线尽可能短,要害信号线最短;高电压、大电流信号与小电流、低电压的弱信号完全分隔;模拟信号与数码信号分隔;高频信号与低频信号分隔;高频元部件的距离要尽量大;加大平行布线的间距。

网友A(2013-01-31):
电源及地信号布线尽可能的宽,关键信号如振荡电路等靠近地线铺设

网友E:
分布电容无法去掉,最合理的做法就是按传输线处理,阻抗匹配,这样信号的反射和损耗最小。

网友A:
阻抗匹配是很有效的一种方法

网友F:
分布电容和上面跑什么信号没有关系,只和线路板的导电系数,以及上面的走线有关系。分布电容不能消除,建议楼主看看高速信号相关的书籍。分布电容分布电感,以及阻抗不连续点这三个综合作用会导致信号完整性能降低。

网友A:
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对信号完整性影响很大

网友G:
理论上讲,只能减小,不能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