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布电容处理

楼主(2012-12-24):
据说一个VIA过孔相当于1到5PF的电容,如果布线过程中产生的分布电容,如何通过后处理的方式抵消掉?

网友A:
担心过孔寄生电容的存在就要避免过孔
普通走线时没有关系的

楼主:
PCB已经完成了,有没有办法通过后期处理消除?在线等,很急。

网友B:
布线过程中产生的分布电容一般不会有什么影响的,楼主不要过度担心了

楼主: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因为分布电容过大造成的,怎么去除?

网友C:
问题描述太笼统让人没法分析

网友D:
可能是线间距太小或者是因为总线没有等长,总线折角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