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SG3525频率计算

楼主(2012-12-24):
求指点 利用公式FOCS=1/[(0.7*RT+RD)*CT]  频率电容为2N2 频率电阻为10K 死区电阻为270欧 结果为6.25e-5

网友A:
没用过,你百度搜索下就有方法,很好找。还有看看你有没有除2,三角波与驱动有2倍关系。

网友B:
注意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单位。。。。

高手
能指点下吗?

网友B:
:L都说了,注意单位了
2n2的单位啊 nF------F,
计算公式,规格书有

网友C:
c=2.2*10^(-9),加个10的9次方,就有62.5KHz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说了,注意单位了
2n2的单位啊 nF------F,
计算公式,规格书有

搞乱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