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小信号的放大电路设计——运放的选择

楼主(2012-12-24):
传感器输出1mv-3mv电压,AD采集的参考源是3.3V,需要将测量电压放大然后输入AD进行采样。放大倍数暂定1000,各位高手,我应该如何选择运放?采用多级运放的话,是两级?三级?增益怎么分配呢?小弟新手求大虾们帮忙解答!

网友A:
至少两级放大的啊
一级不够的

网友B:
第一级100
第二级10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级100
第二级10

暂时选择运放AD620前级放大100倍,后端采用AD7705的内部编程增益16,实现1600倍放大。
这两个芯片选择合适吗?

网友D:
AD参考3.3V 1600不久超了?

网友E:
使用三级放大   注意设置合适的偏置电压   确保不会产生自激振荡   哦呵呵    多多努力

网友E:
最多使用三级放大   超过三级放大  自激振荡会加剧 不建议使用

网友F:
同意楼上的,不要少于两级运放的

网友G:
小信号放大电路,还要看芯片硬件芯片是否满足这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参考3.3V 1600不久超了?

呵呵。实际输出没有3mv的,最高到1.5m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多使用三级放大   超过三级放大  自激振荡会加剧 不建议使用

三级放大?AD620算一级,模数转换内部增益算一级,第三级是什么呢?

网友H(2013-08-05):
放大级数是这样算的吗?

网友I:
放大的级数  算  不是很会   需要考虑的因素  应该不是很多  个人的理解

网友J:
使用两级放大   感觉比较靠谱  个人的感觉   顶一个

网友K:
通过运放实现信号的放大  感觉很可靠  个人的感觉

网友K:
不过  话说  运放这一块  感觉还是水比较深  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钻研   顶一个

网友L(2013-12-02):
最好采用两级放大,第一级100倍,同相比例放大;第二级10倍,反向比例放大,使运放平衡放大。运放选择精密型运放,因为你的输入电压较小。要么就是直接采用仪表放大电路,直接放大1000倍。

网友M:
一般考虑采用两级放大   楼主   这样应该比较可靠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最好采用两级放大,第一级100倍,同相比例放大;第二级10倍,反向比例放大,使运放平衡放大。运放选择精密 ...

同意你的方案

网友I:
这玩意   用在哪里   楼主   隔了这么长时间   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共享一下你的方案吧

网友K:
这个放大的倍数    主要还是取决于你的运放性能吧    楼主    这个    一般考虑采用高精度的运放   价格不便宜

网友K:
小信号  这一块    对于运放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用分立元件搭    效果不是很好   主要是分立器件的参数不一致性太大了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