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TM32的can问题

楼主(2012-12-24):
本人刚开始接触CAN,最近看了很多CAN的资料。想学下STM32的CAN。下面一段程序谁能帮我解释下吗?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给出了过滤器位宽1个32位过滤器(这里的32位宽是过滤器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32位?标识符不是才11位或者29位吗)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用来设定过滤器标识符(32位位宽时为其高段位,16位位宽时为第一个)(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高段位,什么叫第一个?)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用来设定过滤器标识符(32位位宽时为其低段位,16位位宽时为第二个(同上)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用来设定过滤器屏蔽标识符或者过滤器标识符(32位位宽时为其高段位,16位位宽时为第一个)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用来设定过滤器屏蔽标识符或者过滤器标识符(32位位宽时为其低段位,16位位宽时为第二个

网友A:
兄弟,我也刚从51转到STM32,最近手里有个项目也要用CAN,最近日夜奋战。相互学习一下。

网友B:
你想知道为什么,最好去跟踪它的函数看看,CAN_FilterInit,里面有详细的过程,涉及到寄存器操作,顺便看看寄存器定义

网友C:
怎么上传不了手册
百度搜索 stm32f103xxx参考手册
有你们想要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知道为什么,最好去跟踪它的函数看看,CAN_FilterInit,里面有详细的过程,涉及到寄存器操作,顺便看 ...

1个32位貌似有点懂了。2个16位中的EXTID为什么是17:15呢?标识符不是应该11位或者29位吗?

网友D(2013-02-22):
你说的那个2个16位中的EXTID为什么是17:15呢?标识符不是应该11位或者29位吗?
  这个你找到答案了吗?告诉一下啊,TKS~~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那个2个16位中的EXTID为什么是17:15呢?标识符不是应该11位或者29位吗?
  这个你找到答案了吗?告 ...

这个EXTID的位在标准帧中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