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来帮忙吧

楼主(2012-12-24):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在出试题啊

楼主:
会做的,帮个忙。

网友B:
最后一行,DJNZ,不使用于直接地址寄存器操作吧

楼主:
能把正确答案写出来吗?并指出语法错误

网友C(2013-04-03):
是考试题吧?
MOV   B,#213H     #213H过长了,B装不下。改为#21H即可
DEC   DPTR           没有这么一条指令    可以改为 DEC R1
MOVC  @DPTR,A    没有这么一条指令,改为 MOVC A,@A+DPTR
CJNE   R1,A,L1      同样是因为指令格式不对,可以改为 CJNE  A,#80H,L1
LJMP   ADD          ADD是指令,不能做标号,改为LJMP SUM
DJNZ   #30H,L2    #30H是立即数,无法做到减一,改为DJNZ 30H,L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