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V电池供电,单片机5V,低功耗待机方案,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2-24):
找一个耐压12V以上的LDO,低静态电流的,比如HT7550。

网友B:
DC-DC芯片12V转5V,把待机引脚和普通电源引脚分开,待机引脚一直上电,普通电源引脚可控制上电与否。

网友C:
开关电源比较省电,费钱~ LDO省钱,费电。 看楼主的成本预算了~

网友D:
要想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 毫无疑问用dcdc

网友E:
一般那种9V电池的系统,大多用高耐压低静态电流的LDO来做,待机时LDO本身只有几个uA的功耗,与单片机的静态功耗一个级别,HT71xx系列、SGM2200系列等都是这个规格的LDO,楼主可以评估下

网友F:
建议用DCDC……

网友G:
待机 有2种
1 装上电池,未开机
2 开机,什么都不操作,系统进入休眠
第一种 ,设计开机键PMOS控制输入电压开关  LDO 或者DC/DC的使能 受控于单片机IO
第二种,外围器件,单片机型号 都有很大的关系。总之,不用到的统统关掉

网友H:
可以参考一键开关机电路,关机时候除了主电源mos管漏电流几乎不消耗电流

网友I:
用LDO最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待机 有2种
1 装上电池,未开机
2 开机,什么都不操作,系统进入休眠

既然是装上电池,没开机,单片机没上电,如何能控制开关?还是得硬件开关吧

网友K:
HT7550;很久很久以前.....
注意过HT的稳压器件,再后来就从**中消失了;我查查看资料,看性能参量;
价格到是非常好的;

DCDC在这个场合并不省电,因为维持系统用的是电荷,这个怎么DCDC也少不掉的;

网友K:
查看资料,的确性能不怎么样,难怪便宜;
1.输出电流并不大;
2.精度5%,比1117系列差很多的;
3.静态电流10-20uA;不能用于电池;
推荐去周立功的网站逛一逛;NCP583的性能远好于HTXXXX

网友K:
HT7550价格不比LM1117好,性能不比LM1117好;没有理由关注它;难怪我把它忘记了;

网友K:
大家自己就地考察;

网友L:
如果一直是用在待机模式下的,那么用低静态电流的LDO,如果是需要一直工作的,那么用DC-DC,可以选用电荷泵芯片,比较贵

网友M:
如果待机可以完全关掉电源,则使用一键开关机,关机后完全不耗电(开关管的漏电流就不算了,几十nA以下)。
如果是MCU睡眠,并且工作时要效率,则用一个HT7544和一个开关DC-DC并联,睡眠时关闭DC-DC。

网友N:
慢慢的 我也在这上面学会了不少东西

网友O:
整个低功耗供电的原理图上来给大家瞅瞅呗~!

网友E:
15楼是翻的什么时候的规格噢,HT71xx/HT75xx早已经升级到1%精度了,下载规格要去各家的官网或者谷歌,别整度娘

网友G:
我说下常用的开机电路吧
电池正极 进PMOS  后送给dc , 按键 上啦 给dc 使能 dc 工作,单片机有电 IO 使能替换按键使能 此时,按键可以松开
电路自己琢磨琢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我说下常用的开机电路吧
电池正极 进PMOS  后送给dc , 按键 上啦 给dc 使能 dc 工作,单片机有电 IO 使能 ...

懂了,多谢

楼主:
感谢那么多位的回复~!
开机之后就不考虑功耗了,就是待机的时候考虑,
参考了那么多高手的思路,自己画了个图,高手指点是否OK或再简化点,
按键还可以在开机后切换功能,并一键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