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能否实现让最终用户自行烧录程序

楼主(2012-12-24):
用户想要能自行在现场烧录我们提供的升级程序,对STC单片机来说能不能做到?同时又有一定程度的保密性呢?至少不能是原始的HEX或BIN给用户吧。不知道其他品牌的单片机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大家是否有碰到同样的问题,给个思路?

网友A:
stc支持iap么,支持就可以了。

网友B:
要自己写程序实现。

网友C:
使用STC IAP15F2K61S2 做脱机烧写板,可以控制烧录的次数。

http://www.stcisp.com/stcisp620_off.html

需使用STCISP V6.24  写入脱机固件:

STC-ISP.EXE 更新历史:
Ver6.24 (2012-11-21)
1. 将脱机下载母片的硬件选项固定设置为:
. 必须使用外部22.1184MHz晶振;
. P3.2/P3.3必须同时接地才可更新
. 关闭上电复位延时
2. 添加STC的MCU型号到Keil中的同时,复制仿真驱动和头文件
3. 将仿真芯片的制作过程人性化,一键制作
4. 在界面中添加“重要说明”部分,并更新“重要说明”
Ver6.23 (2012-11-16)
1. 对脱机下载程序增加蜂鸣器的控制,用于提示脱机下载是否正确.
2. 增加单芯片仿真器方案的帮助文档链接.

Ver6.22 (2012-11-15)
1. 对脱机下载程序添加LED显示控制(LED显示口在P3.2,P3.3,P3.4,P3.5).
2. 增加单芯片仿真器方案(不占用串口和定时器).

Ver6.21 (2012-10-26)
1. 对脱机下载控制界面进行调整,并进行详细说明.
2. 在STC104E系列的范例程序中,增加软件模拟串口的范例代码.

Ver6.20 (2012-10-12)
1. 脱机下载板支持全系列芯片的脱机下载和在线直通下载.
2. 增加将IAP15F2K61S2型号的芯片制作成脱机下载母片的功能.

楼主:
这个STC-ISP脱机烧录板的意思是把程序放在母片及外挂Flash里,然后寄到用户处烧录吗?这样的方式好像实用性不够强啊,如果需要多次更改程序的时候,就要寄很多次母片过去了。如果能只寄一次烧录工具硬件,然后把目标CPU的程序做成有一定保密性的文件形式,可以网上传给用户,那就真正实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STC-ISP脱机烧录板的意思是把程序放在母片及外挂Flash里,然后寄到用户处烧录吗?这样的方式好像实用性 ...
(103)

哦,你原来是要求这样,也是可以的,使用STC-ISP的”用户自定义下载“功能就行。:)

厂家需生成升级密钥,出厂前写入单片机。以后只需EMAIL 加密过的BIN/HEX文件给客户ISP升级即可。
单片机会使用体内的原始密钥进行解密升级,克隆抄版的是无法解密HEX文件进行升级的。所以哪怕这个升级固件公开了也不怕。
(就像佳能数码相机升级固件是用户在官方下载到CF卡上,然后插入相机,按特定的组合键升级,但你无法自行生产它的相机一样,呵呵)

=============================
只下载加密代码的使用方法
1. 点击"打开程序文件"按钮,打开加密过的文件
2. 选择"本次下载的代码为加密代码"选项
3. 点击"下载/编程"按钮开始编程

重新加密代码的使用方法
1. 点击"生成新密钥"或者"打开密钥"
2. 点击"加密代码"按钮
3. 在打开对话框中选择未加密的文件
4. 在保存对话框中输入加密后的文件名

更新IC内部密钥的使用方法
1. 点击"生成新密钥"或者"打开密钥"
2. 选择"下载用户代码前先更新用户密钥"选项
3. 点击"下载/编程"按钮开始编程

:lol

网友D:
STC的现在这么牛B了?

网友E:
有时间我也弄几片玩玩

网友F:
引用 网友D:
STC的现在这么牛B了?

STC一直很牛B呀

楼主:
这个“用户自定义加密下载”是不是只对STC15有效?试了一下STC12C56,电脑上的界面也有,这几个功能都能执行,甚至可以加密下载,但是烧录后用户程序不能运行,是不是15以前系列的单片机上的固件不支持加密/解密?
前面一直看到说15的有Bug,还没成熟,不敢用,不知道现在怎样了,要是能直接替换STC12C5A和STC12C56就好了(好像引脚定义不一样?)

网友G:
任何支持IAP的近代单片机都可以做到。关键是看你怎么把程序文件传递给用户,比如通过Memory卡,把Hex文件简单加密(就左移右移,异或就可以了),然后用户插卡,单片机读取整个Memory文件,解密,校验,正确以后进入IAP程序,自编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