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芯片有问题,如何处理?

楼主(2012-12-24):
在网上购买一100片MCU芯片。这些芯片是要拿去贴片的。卖家说了焊接后不予退换。我买回来检查确实是原装正品的。所以未去测试。直接送去厂家生产产品了。现在生产回来发现买的这一批MCU一个都不能烧写程序。导致这100个产品都无法使用。每个产品硬件成本价要700多。直接最低损失就是7W。后经卖家证实,这MCU确实有问题。但是我又焊接了。该怎么协商处理?谢谢。

网友A:
卖家证实,这MCU确实有问题
既然他们承认了,说明还是有协商余地的。
他们不认才麻烦。

网友B:
还不能换?那你就不换,要他帮你把程序烧进去就好了,是他芯片有问题.你要他解决他芯片问题就行了.

网友C:
叫他帮你解决芯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能换?那你就不换,要他帮你把程序烧进去就好了,是他芯片有问题.你要他解决他芯片问题就行了. ...

因为上板贴片了  粘锡了  换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家证实,这MCU确实有问题
既然他们承认了,说明还是有协商余地的。
他们不认才麻烦。 ...

经他证实,说这是从工厂拿出来的货,已经被写过程序了。应该是写了保护。无法重写。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经他证实,说这是从工厂拿出来的货,已经被写过程序了。应该是写了保护。无法重写。 ...

简单点讲就是二手货,翻新货。
卖家都认了,还不简单?

如果你用量够大,直接可以对供应商罚款。
不然,最多给换新芯片,板子拆换只能往肚子里面咽了。

网友E:
当然是直接无条件退换,没追究生产损失算好的了。

网友F:
楼主,你是在淘宝上买的吗???

网友G:
说白了这个芯片就不能用的?擦除不掉的么

网友H:
你们公司没有器件确认这个环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是在淘宝上买的吗???

是淘宝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们公司没有器件确认这个环节?

当时生产就缺100套。代理商供货太慢。急缺,就在淘宝上买了100片。收到我看了下是新的。就直接送去生产了。唉。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淘宝买的。

淘宝这么坑爹的,你不知道吗?
以后买芯片找我。。保证你用了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白了这个芯片就不能用的?擦除不掉的么

他们说能擦掉。但是我问瑞萨客服(瑞萨的MCU),人家说擦不掉。

瑞萨的MCU加密了你没ID 是擦不掉的. 片子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宝这么坑爹的,你不知道吗?
以后买芯片找我。。保证你用了没问题的。。 ...

没经验,真的是被坑惨了。
话说,有没有啥建议可给? 关于怎么处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经验,真的是被坑惨了。
话说,有没有啥建议可给? 关于怎么处理。

楼主, 加个好友,我告诉你

网友I:
淘宝呀~淘宝~

网友J:
找淘宝投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