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两个电源连接在一起?

楼主(2012-12-24):
我现在设计的一个板子是两种供电,一是BDM,但只给单片机(VDD)供电;二是通过电源转换成5V电源(VCC)供电。
请教大师们,我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可以使VCC给VDD供电,但BDM给VDD供电时,VDD不能反串到VCC中。压降不能超过0.5V。

请大师们赐教,谢谢1

网友A:
简单办法各串一只5817肖特基二极管,压降0.3v左右.

网友B:
根据电流,选个肖特基二极管
比如:cmhsh5-4 MBRA210等

网友C:
采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正向偏置时导通,压降有0.3V左右,当然也跟二极管的正向电流要符合要求。

网友:
这个问题百度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