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一个霍尔传感器来测量小车速度

楼主(2012-12-24):
我自己搞了一个程序  是测量小车速度 我用protues软件仿真了的  ,没有问题 啊 但我自己焊了个电路板用的是霍尔传感器   结果数码管全部亮了 霍尔传感器传过去的值也不显示  也就是说接了传感器  数码管还是全部亮了  但我用protues软件仿真了的  没有问题啊  求大神帮我一下了 急急!!!!!!!!

网友A:
protues仿真软件又残害了一名同志

网友B:
先检查检查连接和焊接吧,

网友C:
对于一个霍尔想准确测速不合理,你说你会软件滤抖动,或是硬件RC,但是速度有个特点范围太大,滤波时间常数太小,对于从0开始的慢速可能错误触发,时间常数大的话,高速过不了,参数很难兼顾,稳妥办法是用正交的输出,这样永远不怕速度从0开始

网友D:
同意二楼意见

网友E:
我觉得先检查电源和reset,必要时断开显示的一些连接,把全亮的问题先解决。mega16的JTAG连接应该放出来,然后用debugger(我用gdb)跟一下,看代码跑飞没有。

楼主:
各位同仁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我在程序一开始时就设置,数码管全部点亮,然后我就用5V的电源电压去触碰PD6(ICP1),但只是数码管亮度变亮和出现一些乱码

楼主:
我现在发现我霍尔开关工作电压是12V(DC是10V-30V),但当磁铁靠近时,输出电压为0,离开时,输出为1点几伏,如果是cmos器件的话,高电平应该接近电源电压,所以霍尔开关没有引进高低电平的变化。所以我直接用单片机的电源电压去触碰PD6(ICP1),但数码管只是亮度变亮和一些乱码,求高手指教哈 我一个编程的,现在要来做电路 ,我冤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先检查电源和reset,必要时断开显示的一些连接,把全亮的问题先解决。mega16的JTAG连接应该放出来, ...

复位 我之前是接了的,但最后我发现没什么用,又把他去了,我用的是avr studio4 可以单步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检查连接和焊接吧,

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一个霍尔想准确测速不合理,你说你会软件滤抖动,或是硬件RC,但是速度有个特点范围太大,滤波时间常数 ...

不解  和我这个有什么关系

网友E:
再试试把I2C加上拉,软件调试同时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测一下I2C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试试把I2C加上拉,软件调试同时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测一下I2C总线,

是不是要把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网友E:
不是。应该是我错了,我以为你的段式数码管是用I2C配置的。

网友F(2013-04-07):
貌似楼主搞这种系统只想编程,不想懂点儿硬件.

网友G(2013-07-09):
引用 网友A:
protues仿真软件又残害了一名同志

Protuse 毁了多少好青年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把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那得看你用的是集成芯片还是单个元件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是。应该是我错了,我以为你的段式数码管是用I2C配置的。

有用I2C配置的数码管???你指的是集成模块吧,成本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