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INI STM32 的 PWM 输出实例

楼主(2012-12-24):
本例实例是利用MINI STM32 硬件平台,实验STM32 控制器的PWM输出,
基于TIM3定时器,通过其4个通道输出4种不同占空比的PWM 信号。
实验环境:

通道1输出:频率为36KHZ  占空比50%

通道2输出:频率为36KHZ  占空比37.5%

通道3输出:频率为36KHZ  占空比25%

通道4输出:频率为36KHZ  占空比12.5%

工程文件源码: 通过定时TIM3

网友A(2013-03-05):
楼主 我想实现蜂鸣器响的声音大小不同怎么解决?

楼主:
降低电压呀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同一个定时器输出的pwm波频率和占空比都可调啊?

楼主:
下面这段代码是设置输出频率的,你可以在程序中改变其中的值,可以试一下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50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网友C:
用高级定时器 怎么做语言输出这块呢

网友C:
语音输出

楼主:
以前做过很简易的语音输出,就是通过PWM实现的,大致过程是:把语音数据通过按一定的采样率,规律的送到改变PWM的寄存器,然后在PWM输出端口加一个RC滤波电路,从这里输出的信号就是语音信号了。这是最简单的原始做法,如果在中间能把语音编码算法加进去,那音质更好,码率更低了。

网友D:
顶起来   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楼主   呵呵

网友E(2013-04-15):
昨天刚学了PWM输出,基于PWM的恒流源设计电路 楼主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刚学了PWM输出,基于PWM的恒流源设计电路 楼主有吗?

没有

网友:
正在学习,顶一个

网友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99;//预装载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44;//预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关于时间基数单位

楼主帮忙看下,我用的是tim4的ch1,这样设置的信号输出频率为178.8Hz,我觉得应该是800Hz的,是哪儿设置错误么?

网友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99;//预装载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44;//预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关于时间基数单位我使用tim4的ch1,输出信号频率为178.7Hz,为什么不是36M/(1000*45)=80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99;//预装载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44;//预分频  ...

你的系统时钟是72MHZ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系统时钟是72MHZ吗?

默认值,应该是72M,   #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外接晶振是8M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8000000)

网友G(2013-06-01):
正在学习这块板子,楼主辛苦

网友H(2013-07-23):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想实现蜂鸣器响的声音大小不同怎么解决?

蜂鸣器的声音大小与蜂鸣器本身的性能有关系,频率可以改变音色,大小改变不了

楼主:
楼上说的对,

网友(2014-05-16):
楼主有stm32f103vet6产生spwm波的程序没?最好用规则采样法

网友I(2014-09-15):
好帖子,我正想验证Time2,有用,赞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昨天刚学了PWM输出,基于PWM的恒流源设计电路 楼主有吗?

Ti 2844

网友K:
您给的程序有九个错误啊

楼主:
编译不能通过吗?

网友L(2014-11-24):
这个可以用,楼主真是好

网友M(2015-04-15):
楼主,如果我想通过exit功能按键调节PWM的占空比,该如何设置程序

网友N(2015-09-05):
正好要用,发现自己写的程序调整pwm占空比时不时i不起效

网友O:
引用 楼主:
编译不能通过吗?

stm32f10x_lib.h文件没有,无法编译

楼主(2015-11-12):
不客气,只要对大家有用就是好事。

网友P:
感谢楼主的分享,正在学习

网友Q:
支持一下,,手上正好有这块板子

网友R(2016-02-15):
您好,这个波形上出现了负电压,以及高于3.3V的部分。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用的时候高于3.3V的电压。。。干到5V了。。。。好尴尬。。是示波器的事还是单片机的事啊